请问有没有大侠有MPLAB IDE 的教程

楼主(2010-08-17):
我自己从网上下载了,可是按照里面的步骤创建项目出来不能用,也添加不了c文件,要怎样做才是对的

楼主:
刚要入门学PIC,希望各位大虾不吝赐教啊,好久没上21IC了是我不对,求求谁教教我吧

楼主:
汗,没人鸟我,快混不下去了

网友A:
网上随便DOWN一本有关PIC的教材,估计里面都有有关MPLAB使用的介绍。

网友B:
请远离中文,一般就可以了。

楼主:
英语太差,远离中文就更惨了,我从网上下资料了,只是出来的结果不对

网友B:
项目名,文件名,路径名,不要有中文,是这个意思。

楼主:
这个知道,努力学习中

网友C:
找本书看看办

网友D:
MPLAB IDE 安装后可得到帮助文档。。

网友E:
我也是新手,我也想学习啊。

楼主:
摸索着前进,有人指点一下就快多了

网友F:
买本基础的教材,上面一般都有介绍的

网友G:
我这里有个中文的教程

网友H:
最好还是看e文的

网友I:
看看这个: MPLAB-IDE软件入门指导 ICD2系列使用说明书
    根据实际使用情况编写的MPLAB-IDE使用说明书,其中有项目实例、常见问题解释等,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J(2011-04-12):
感谢所有提供资料的人,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K(2011-07-17):
中文路径不行的

网友L:
1# 木易洋

网友M(2013-03-15):
静下心来,你就一定能搞懂

网友N:
我也刚开始学,看看这个

网友O(2013-11-29):
谢谢了   我也需要

网友P:
网上直接下载一个人家写好的文件,打开看看能不能正常编译。可以的话,你再按照MPLAB的流程多建立几次工程,总归会成功的。相信自己!!!

网友Q(2014-03-11):
谢谢分享!正需要用到!

网友(2015-01-24):
谢谢前辈们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