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想一种加密办法,大家看看可行吗?

楼主(2010-08-17):
对于一些产量很较小,价格较高的产品,可不可以用这种方法加密?

先下载一段程序进单片机,重复写入一块Flash单元,超过其写入次数,使其损坏。

然后再下载正式程序进单片机,并向坏区写数据,然后再读,如果读出的数据和写入的一样,就停止运行。

这种加密办法,可行吗?

网友A:
可以,过去用在软盘上,这叫做指纹加密.加密强度中等偏低.如果程序被反汇编后分析是可以**的.不太适合价格较高的产品.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同感。解密者除了缺点德,其他的什么都不缺。尤其不缺技术。千万别小看他们。

网友C:
我认为还是isp iap的加密方法好些。
最好每个芯片有唯一id

网友D:
这个不行,反汇编一下就看出来了。

网友E:
这个方法对付简单抄袭者还是有效的,但对于那些搞反汇编后修改代码者,就没有多大难度了。

不过,这个世界上估计99%以上的抄袭者都属于简单型。

网友C:
反汇编的前提是芯片被解密。
这个无法阻止。那么克隆也就无法阻止。
但我们可以采用防止改写代码技术,即使反汇编也程序花费大量的精力和财力。

网友E:
反汇编的前提是芯片被解密。
这个无法阻止。那么克隆也就无法阻止。
但我们可以采用防止改写代码技术,即使反汇编也程序花费大量的精力和财力。 ...
引用 网友C:

大家欢迎‘热电源’给大家讲讲如何防止代码被改写的技术。

哈哈,每人出学费1分钱。

网友C:
晕!
防止代码被恶意修改,这是一个无奈的选择。
在《天下无贼论》中已有过说明,而且前些年在21ic也有大量代码,不知现在是否保留,俺一般不保留这些代码,都是随手写成。
俺90年代初**的美国福禄克加密狗时,就有26道crc层层环绕。改写任意一个字符软件将不能使用。
crc的原理大家都清楚,俺就不必啰嗦了。
手机挺费流量的,别一分钱没收到,流量用的倒不少…

网友E:
呵呵,还是CRC啊,似乎只有CRC了。。。

网友C:
问题是crc实现代码最简洁。
像stm32已内嵌crc32。

网友F:
用非标的CRC再N次的重复MD5运算,让**的人先累个汗流浃背再说

网友C:
假如此程序对应的就是本机的唯一id,那么**者必须解开这些相互嵌套的crc,否则无法克隆到其他机子上。
这就是现在流行唯一id的主要原因所在。

网友G:
中高档产品不宜用这种加密方法,市面上这种加密方式的解密工作只需要4000~5000左右。换一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