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的想法,这样行吗

楼主(2010-08-17):
大家好,现在经常用单片机做些东西,会利用到很多单片机方面的外围模块电路,我想能不能把这些经常用的模块都做成一个个独立的模块,到用的时候和单片机主控板一连接,就直接能用,这样免得以后每次做东西时都再重新花大把时间弄这些外围电路了,大家讨论讨论这样行吗,要这样弄有个问题就是,接口不太好统一,大家一般采用什么方式做东西啊,都选用的什么样的接口啊,,呵呵,可能这样的想法太幼稚了,不过还是希望大家给点建议

楼主:
大家有什么想法,也说一下啊,大家都做过那些模块呢

网友A:
你说的是开发板吗?

楼主:
就是常用的各种模块,都单独做出来,留好接口就行了,感觉在学习,或开发都很方便啊,怎么好像大家都不是太赞成这样做啊,为什么啊,大家有任何看法都可以对我说说啊,赞成的,批评的都可以,对单片机的理解还不深,希望过来人给指点下,或说一下你们的想法

网友B:
做一个单片机的最小系统,引脚要用插针引出来,外围电路也用插针引出来,要用的时候拥戴空的杜邦线一脸就OK了。简单实用

网友C:
这样的东西早就有了吧,跳帽线就是拿来做这个用的啦。

楼主:
做一些小实验这样当然可以,但如果在工作中也用到了这样的模块,能保证拿到其他项目中也能用吗,怎样才能使模块的通用性更强一些,一般选用什么样的接口好些呢,我现在刚踏上研发工作的道路,呵呵,平时会用到一些功能模块,所以就有了这个想法

网友D:
在马达驱动里面似乎可以的,一个功率部分是可以独立的,把PWM及各种反馈留出来就好了,当然也不能所有的都适应,但还是很快就能搭出个系统,我就是这么做的。

楼主:
对于大多数功能模块,比如,键盘,数码管,液晶屏,等这样的在产品中经常用到的,应该独立起来比较方便吧,用的时候连几根线就OK了,把这些都做成模块的,以后用起来应该方便些,呵呵,除了这些模块以外,那些还可以做成这样的啊

网友E:
同意6L的,开发板早就有了。如果是应用,得象PC 的 板卡硬盘一样定好标准,而这是不现实的。。。

网友F:
对于大多数功能模块,比如,键盘,数码管,液晶屏,等这样的在产品中经常用到的,应该独立起来比较方便吧,用的时候连几根线就OK了,把这些都做成模块的,以后用起来应该方便些,呵呵,除了这些模块以外,那些还可以 ...
引用 楼主:

有啊,把这些模块画成电路板,留接口就行。
但是开发板的接口最好是固定,这样就方便些。如果开发板的接口不是固定的,那就做连接线行了,没问题啊。

楼主:
当然,现在开发板是网络上都是卖的,做的也都很漂亮,功能很强大,但如果做成模块型的,配合一个主控板,那能做的实验,就不仅仅局限在那些学习板上的那些了,并且,我们不可能一直就学51型的单片机啊,学完51,我们还会学其他单片机,还会学到嵌入式,那么这样的独立模块就能再次发挥作用了,至少比整块的学习板要灵活一些啊,说到研发,咱们当然没法把一个51的小系统做的跟PC那样,通用性那么强,我们可以降一点要求,能方便连接就行了,这样至少在研发调试阶段,能节省不少开发时间,因为很多模块都是现成的,只不过连得线稍微多些,对于很多小型公司,应该很有帮助吧,我们这就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当然公司不太大,有很多时间都花在了画那么些很常用的电路上了,其实自己产品需要的电路都不一定有多大,这样就导致开发周期比较长...所以一直想尝试着这样弄,不知道会不会走入死胡同,白费了力气和时间,希望大家都发表发表建议和看法,呵呵

楼主:
有啊,把这些模块画成电路板,留接口就行。
但是开发板的接口最好是固定,这样就方便些。如果开发板的接口不是固定的,那就做连接线行了,没问题啊。 ...

如果留接口的话,一般采用哪种接口,比较好一些呢,现在既然想这样做,还是想让它的通用性更好些,能和更多的模块进行连接,大家谁要有这方面资料或网址,也分享下啊,我在网上没找到多少这方面资料

网友G:
做个51的板子,其实不费啥力气和时间。不能假设画板子需要很多的时间。
注意工程中的实际使用场合:安装要求,电气特性什么的。

对于硬件工程师而言,51的很多外围模块,他们都已经实现过,手头上都会有图。有新项目需要添加新功能的话,再增加就是了。

楼主:
当然对于很多经验丰富的老工程师,自己都积累了很多模块的电路,并且都已经进过验证过,就是给他们这些已经做好的模块电路,他们不一定会选用,呵呵,但是对于像我这样的很多刚踏上单片机开发这条路,或者工作时间还很短的新手来说,这样的小模块很可能都要花费很大力气积累了,进步自然不会快了,如果再没有师傅带的话,那就更惨了,呵呵

网友H:
这些要自己整理
但是真正做产品的时候都是优化了再优化的
不仅仅是为了省钱而是为了提高可靠性
多一个器件就多一个故障点增加了故障率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