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面个电路

楼主(2010-08-17):
图中,压敏RV2与RV3,GP1(空气放电管)这一路有没有重复。
因为当电压很高时,电流会从压敏RV2上走,根本不会经过RV3,GP1这一路。
请教高手帮我解答下,谢谢!

网友A:
re LZ:

两个通路不一样,一个是相零线间,而另一个是相地线间。特别是当零线断路时,对地这一路的作用就显现出来了。

楼主:
再问下,RV3能不能换成自恢复保险丝?
还有滤波电感L2的值是如何计算出来的,谢谢!

网友B:
3楼:
RV3换自恢复保险,目的是什么?

楼主:
就是想问下,为什么有了空气放电管,还要再串个压敏???

楼主:
上图中的滤波电感量,是如何计算的,请教下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