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今天来讨论个问题,关于led高效驱动

楼主(2010-08-17):
翻遍大小公司网站的LED管理ic,高效率的无非是升降压的拓扑结构,
最近有看到一个公司http://www.gardasoft.com的高效LED驱动效率高的吓人
里的

如此小的体积,没有风扇冷却
效率不用多说
请问各位能不能猜猜他是什么原理!
本人也有做led驱动器,提到一个pwm控制峰值限流概念,不过对于4A来说效率肯定很低
本人还想到一个概念原理图如下

楼主:
技术参数,上面草图为我的一个构想

网友A:
发个应用实例看看。

网友A:
俺需要的是内部的原理图,不然怎么说明你的东西好啊。

网友B:
这种电路我05年就用过了,现在都不流行了,这种降压型的,主要靠MOS的取样电阻去限流,
低压大电流,效率低的很,没有OVP, SCP都要求电感量非常大,不然根本无法保护,要外加,成本增高
MOS一旦被击穿,那么贵的LED就OVER了。哈哈

楼主:
关键没图

网友C:
power ant 说的对,这种电路只要是MOS管一坏掉,LED就坏了,之前我就是用这种电路一次性烧掉了两百多颗3528的LED,心痛啊.太浪费材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