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射极电路RE改为恒流源的好处

楼主(2010-08-17):
共射极电路RE改为恒流源的好处?
我自己算了下,恒流为10mA。静态时的Q2的功率为10mA*(7.9-1.4)V=65mW。
如何恒流源变为Re,电压也要控制在10mA,则Re的电压为10mA*7.9V=79mW。
难道用恒流源功率少了14mW就是它唯一的好处了吗?还是我算错了,无用功率其实少了很多?谢谢高手!

网友A:
你那下面本身就是恒流源吧?

网友B:
这种电路本来就没有多大好处。
使用NPN和PNP互补管作推挽工作,比这种电路强得多,效率高,输出大。仅多用两支二极管,还省两支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