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PSoC3系列的封装库吗

楼主(2010-08-17):
不知道官网提供了没有,找不到啊,在altium官网更新也没有,实在不行就要自己画了……有知道的吗,在哪可以下到封装库

网友A:
常用的自己画吧

网友B:
自己做一个吧,呵呵

楼主:
tafp的封装可以用pqfp的制作向导做吗?
3# Go_PSoC

网友B:
你说的是TQFP和PQFP是吗?为什么有这个问题呢?直接用TQFP的有什么问题?不过用PQFP德也没问题,自己注意一下引脚距离,还有芯片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