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有谁了解这种测试技术啊?

楼主(2010-08-17):
我的系统有几处需要进行精确的电阻测试,Google到一篇**介绍利用泰克万用表专利的“分离端子插座保持了使用两条线测量电阻的方便性,同时提供了4 线测量方法的测量性能”(使用万用电表简单准确地测量电阻: http://www2.tek.com/cmsreplive/tirep/16101/3MC-24469-0_2009.10.14.20.40.26_16101_ZH.pdf

文字看的比较费劲,只是基本明白了利用巧妙设计的四线测试解决普通万用表测试进行四线测试增加引线和连接的麻烦,提高了测试精度。但**并没有讲清楚这种测试能提高多大的精度。希望有经验的(特别是用过泰克这类产品的)大虾给指点一二。小弟先谢过了!!

网友A:
没看太明白,一般就两个线测试Ok,四线测试如何消除误差的?

网友B:
没太关注这个,不过我比较喜欢泰克万用表的那个LabVIEW xx 交互仪器软件功能,可以与泰克的示波器组合使用,非常方便数据读取、交叉分析。

而且图形显示器功能很安逸,支持直方图、趋势图和统计分析功能,用起来很上手!

网友C:
没用过,不过应该是进行精确在线电阻测试的一个很重要的卖点

网友D:
重庆汽车论坛上听过泰克的AE聊过,他们这种设计对于在线测试来说很关键,因为一般的PCB没办法展开传统的四线测试,这种看起来只有两条线的四线探头设计非常方便。

网友E:
四线测试大多是用在测小阻值的电阻,因为测小阻值的电阻时测试笔的电阻不可忽略。

网友F:
泰克这种方法也申请专利?太缺德了。
无非就是2根线在笔尖处连在一起,和真正的4线比较,这种方法只能消除表笔的电阻,但是不能消除接触电阻。

网友G:
测试小电阻,我们做过方案,还可以.最小测试到0.01欧...特别准.

网友H:
四线测试确实能消除测试误差,但能提高多大的精度很难具体量化,0.1u欧应该可以。如果你的精度要求高的话,这种功能还是很重要!

楼主:
谢谢走过路过的各位大虾们,尤其是9楼和10楼的哥们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