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1.3V下供电的三极管

楼主(2010-08-17):
求1.3V    供电的三极管     能否正常工作

网友A:
可以。一般三极管都能够工作于1.3V。

楼主:
工作点怎么调合适    最近在调个音频放大电路   很容易失真   痛苦……

网友A:
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
1.3V工作电源,你能要它有多大输出?

网友:
为何1.3V这么怪,(不是1.2或1.5)

网友B:
哈哈,、。。。
又要**生蛋,又不给饲料吃...。。。

网友C:
工作电压1.3v太小了吧  当然容易失真

楼主:
我的VPP只要300左右

网友A:
300mV应该能够做到。
电源电压1.3V,除去输出峰峰值300mV,还有1V,够用。

楼主:
工作点怎么设置比较适合  请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