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电源输出纹波若干疑惑

楼主(2010-08-17):
进来测试电源输出纹波,有些疑惑望指教:

1:测试中发现,随着接输出+极探头的移动,纹波值也会变化。是我没接触好?(基本排除)还是受其他的干扰?探头靠近调压器时纹波值特别大。

2:纹波值的测量,前后两次、不同的测试方法等,都会有差别。对于这个参数的测试,有无标准可依?

谢谢。

网友A:
小天线效应,由于与线路靠的很近,示波器的地线夹与探头包围的面积,会感应到电路的辐射,叠加到被测信号上,把地线夹的线取掉,焊一根大头针作地线,与探头同时接触被测对象的两端,比较接近真实。

网友B:
哈哈,蚂蚁起的还真早,标准测试也要考虑到人为因素干扰,

楼主:
人为因素,恩恩。

网友C:
记得当年一位据说是哈工大的院士给俺测线性电源的纹波电压,竟然直接用精密万用表测有效值,然后再算P-P纹波电压

楼主:
但是计算的,和实际也会有差距的吧!

网友D:
6楼:
线性电源这样测量,误差不算很大。开关电源这样测量,误差不能容忍。

楼主:
那请教楼上:如何规范测量,才可避免误差?
在测试端并联104的陶瓷和10UF的电解?

网友E:
纹波测试应尽可能的靠近测试端子,使用灵敏度较高的示波器进行测量

楼主:
看来这个话题,貌似很不好把握!

网友F:
关于测纹波是不是要用两铜片在电源输出端焊上,近距离接触,之间还要用电容?

楼主:
关于测纹波是不是要用两铜片在电源输出端焊上,近距离接触,之间还要用电容?
引用 网友F:

用铜片焊上!我认为没有这个必要!

网友G:
一般会在探头上加一个100nF的高频电容和一个10uF的电解电容

网友H:
回复 楼主:
一般测纹波电压的时候,要把全宽带调为20MHz,,后面加一个10uF(电解电容)//104(磁片电容)耐压一定大于Vout. 电压要调到Vin min ,这里的纹波电压最大。

楼主:
一般测纹波电压的时候,要把全宽带调为20MHz,,后面加一个10uF(电解电容)//104(磁片电容)耐压一定大于Vout. 电压要调到Vin min ,这里的纹波电压最大。 1# jepsun  ...
引用 网友H:

谢谢啦。前面的我知道,倒是把输入电压调到最小给忽略了。

楼主:
一般会在探头上加一个100nF的高频电容和一个10uF的电解电容
引用 网友G: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