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2DW256二极管和SCR 1A 400可控硅的一些资料

楼主(2010-08-17):
小弟做个功放,里面有两个元件2DW256和SCR 10A 400V的元件,查不到资料,请问哪位大哥能提供的信息啊,或者可以用什么型号的来代替呢

网友A:
2DW256是国产稳压管型号,恐怕楼主是买不到了。
SCR就是晶闸管,楼主提供的不是型号,只是参数。这样的晶闸管,市场上多得是。
有点疑惑:功放要晶闸管干什么?

楼主:
SCR晶闸管是做保护电路的  那2DW256可以用啥来代替呢 老大

网友A:
印象当中,2DW256是稳压值为6.2V的精密稳压管。
所谓精密,是两支稳压管反向串联,一支正向使用,一支反向使用,这样可以补偿稳压管的温度系数,使其接近于零。
不知道**是否正确。
功放里面,好像没有需要非常稳定基准电压源的地方。
没有看到你的功放原理图,不好说是否可以用普通稳压管代替。

楼主:
就是这个图啦,图中的两个二极管就是2DW256温度补偿二极管 不知可以用什么型号来代替 请老大指教

网友A:
此电原理图大有问题。
2DW稳压管在此的目的,显然是对运放输出限幅。当运放输出幅度达一定值后,稳压管导通,使输出波形切峰。
但该运放使用单电源,输出不可能为负,根本没有必要使用双向的稳压管。而且,不能对交流负向(叠加直流偏置后为正)限幅。
从该局部电路无法判断稳压管的稳压值。
这种抄来的电路,最好不用。

楼主:
不好意思 是我抄错啦, 1和4脚是接-18V的 7脚接+18V,我自己再好好分析分析再请教啦,谢谢了 (这个电路是第二届全国赛的A题:低频功放的局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