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系统常常重新启动的紧急求助

楼主(2010-08-17):
本人负责做软件的一块板子,绝大多数任务已经完成。但是,最近却碰到板子经常重启的问题。

本人说说“病情”,请高手帮忙诊断。重启多半是按键后发生的。如果电量不足(比如仅靠电池供电一段时间后), 则运行途中也可能重启。

如果用ULINK调试时,一切正常。接了ULINK后,即使不在调试状态,重启现象有所减轻。
在下有点怀疑硬件人员的供电部分有些毛病,但是作为新手的硬件人员矢口否认,本人对纯硬件方面不大了解, 望高手指点问题,非常感谢。

网友A:
哈哈,果然是做软件的,连芯片什么型号都不知道,别人就更不知道了,:lol

楼主:
这里是ST芯片的论坛吧,板子上的CPU是STM32103RBT6,如果这些东西搞不懂,如何设计硬件。老实说如何用TIM5和TIM8的中断都摸出来了。至于上次金鹏LCD,它的列坐标居然是从4开始。

网友B:
硬件问题,但是根据你给的信息,我实在是判断不出是具体的问题出在哪

网友A:
按键后系统做了什么动作?

“如果电量不足比如仅靠电池供电一段时间后),则运行途中也可能重启。”,从这个现象看,似乎在你的系统需要较大电流时,电池供应不上造成电压下降,从而触发了STM32的掉电复位。

按键后导致复位,很可能也是电压下降造成的。

你可以看看RCC_CSR寄存器中的标志位,这些标志位可以指示复位是由什么引起的,比如上面说的掉电复位。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不过,我想会不会是调试信息引起的问题呢?程序小的时候,可能没问题,程序大了,就不行了。明天去掉调试信息试试。

网友C:
这种可能性不大

网友D:
调试信息会引起这种问题吗??不太可能

网友E:
通常90%以上的问题都是电源引起的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确实不是调试信息引起的。问题分2个方面。一是开机重启,表象是电池充足,正常运行的时间稍微长一点。实际情况居然是对TIM4中断进行了失能。
NVIC_IintStructure.NVIC_IRQChanelCmd = DISABLE;,因为不想进入TIM4 定时器中断,没想到居然引起不断重启,
此问题可以重复试验。也算是系统的一个BUG吧。

按键重启则是因为窗口狗设置不当引起的,由于公司突然遭遇停电,进一步分析无法进行。可能的原因是窗口狗优先级低了。而在按键相关处理的定时器中断中,有一段一直读按键直到松开的程序。如此造成喂窗狗中断不能及时相应,无法及时喂狗,结果导致中断。香版的关于读RCC_CSR建议很好,准备加在初始化程序中。

再次感谢各位的回复,本人搞嵌入式软件好几年了,以前是在终端相关的公司。进入测控领域刚3个月,很多方面要向大家请教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