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FPGA的IO口供电电压下降的原因

楼主(2010-08-17):
不工作,上电后,FPGA的IO口供电电压为5V,

发送命令,进入工作模式发现,FPGA的IO口从5V
下降到2.5V,而且是周期性的,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

是栓锁还是什么原因??

楼主:
刚刚说的不准确

应该是

请教一个问题
FPGA不工作只上电时候,IO口供电端引脚是5V(正确的)

但是在工作时候IO口IO口供电端引脚电压周期性下降到2.5V然后又升到5V,然后是2.5V……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看看是不是VM0或者是VM1电压没接

网友B:
什么是VM0或者vm1啊

网友C:
IO口的电压供是是由芯片的IOBANK供电。由FPGA控制。5V的电压是IO口的极限电压,慎用。

网友C:
Actel FPGA 的I/O Bank是3.3V的,不能把5V的电压直接接到I/O口,在速度不高情况下可用分压电路来处理。

网友D(2010-12-06):
我算是长见识了。

网友E:
是外部下拉造成的吗?还是板子消耗电流太大的原因?

网友F:
你怎么把5V的电压直接接到I/O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