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做一个直流电机电源方案

楼主(2010-08-17):
RT,我是个小菜鸟,可能描述起来会很外行,请谅解

领导新交待一个任务,做一个直流输出的稳压电源,大致情况是:输入为交流220V,要有两路输出,一路为220V\110V可选档位的,电机平时运行起来大概也就是10A左右,不过要求最大电流大于40A,估计是考虑电机启动电流吧,另一路为0~220V可调,用于断路器低电压试验,电流不大于10A,请问各位大侠,有什么好的方案,先谢谢了

我没分,请谅解。。

网友A:
一个直流电源,要两路输出,其中一路还要0~220V可调,开关电源办不到,线性电源虽可办到,可是那个散热器楼主绝对不能接受。
搞成两个开关电源还差不多。不过,要从零开始可调,很难。

网友B:
0伏起调,很麻烦,而且效率会稍低一些。

俺的做法是:等比例多级整流输出,电子切换,输出再加一级线性调节,高压输出效率还能接受,低压输出效率较差,不过俺规定用整机损耗指标来代替效率指标,比如说,整机最大功耗在任何情况下不超过XXX瓦,而不是效率达到多少。

楼主:
先多谢两位大虾,我根据你们的建议,先看下相关资料
第一路可选档位的,我可不可以直接用那种全控可控硅整流模块,先调试好大概220,110需要多少的控制电压,用单片机控制,(比如全导通状态需要5V,直流输出320V,大概220V,需要3.5V,等等),在上面再加保护,这样可以吗

网友C:
个人建议:220/110可以分成两个开关电源电路,共地就可以了;0~220V可调,用于断路器低电压试验,电流不大于10A,这一路调节的范围太大了,建议使用boost升压减压电路:150-220,80-150,40-80,0-40.3楼的方法。。。

网友A:
4楼:
用可控硅当然可以。但可控硅是工作于工频的,你还要用工频变压器,而且该工频变压器的工作条件相当恶劣(有效值大而平均值小),还要用电感滤波。体积大,重量也大,实在不上算。
以现在的元器件水平,还是用高频开关电源为宜。当然,最大输出8.8kW,功率不小,对初学者来说相当不容易。

网友D:
IGBT行得通不?IGBT可承载过流。

网友E:
这玩意没那么好弄滴,建议你去要求你们领导参与指导。

楼主:
刚才去问了实际的使用人员,这个实际纹波系数要求很低,只要能带动电机即可,不用管调速什么的,第二路也是,纹波系数不大于5%就行

网友E:
找蚂蚁帮你搞定吧,不过估计他最近没空,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