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行走

楼主(2010-08-17):
急求液压马达直线行走控制算法,两个比例阀控制每一边的液压马达,每个马达上装有速度传感器,,球保持直线行走只要速度闭环吗!
谢谢大侠们相助,请各显神通吧!

网友A:
这个比较难做啊,相当于是要控制线速度相等。当然如果做一个闭环控制实现是应该不大,不过最好还是建议你的液压马达直接驱动两边的轮子同时

网友B:
我需要的就是直线行走的算法啊!那位大侠能指点12啊
谢谢了!

楼主:
液压马达直接驱动两边轮子什么意思啊
那样还能调速吗?

网友C:
难才有意思

网友D:
这么久了, 没有看到你详细说明到底是个怎么回事的东西.
但是仅从控制的角度来说.
一般象 PID 的闭环控制, 通常是需要
1. 控制的最终目标(这里相当于:要求球的速度或位置)
2. 控制目标的状态反馈(这里相当于:球直线运动的速度或位置)
3. 控制量 (这里相当于: 比例阀的控制.)

即使其他的控制算法, 也应该要这样的条件.
不知道你的项目有没有满足这些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