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上拉电阻的理解误区

楼主(2010-08-17):
这个电路是从一篇文献上看到的,我发现对上拉电阻的理解,好像不对了,以下是我原来对上拉的理解,请大家指点
如果没有9012和基极偏置电阻,那么IO扣可以被拉到5V,因为单片机IO口输出高电平时,相对于上拉电阻来说单片机一路的阻抗很大,这样电源的5V电压绝大部分落在IO口上。也就是说IO口对外表现的5V是由于电源的存在,单片机本身IO口电压,还是3.3V。
现在有了9012和基极电阻后,上拉电阻是不是就没有意义了,因为相当于单片机一路和9012一路并联,落在IO口上的电压不会被拉高。
图上基极电阻是3K,上拉电阻是10K,不好意思

网友A:
此“上拉”电阻的作用是为了保证驱动口高时(也许是弱上拉,如MCS-51),三极管可靠截止。

楼主:
此“上拉”电阻的作用是为了保证驱动口高时(也许是弱上拉,如MCS-51),三极管可靠截止。
引用 网友A:

我不明白的就是:这样的情况能否将基极电压拉高?

网友B:
3楼:
2楼HWM说的是“三极管可靠截止”,你想想,该管基极电位高截止,还是电位低截止?

网友C:
应该是低电平时截止吧

楼主:
3楼:
2楼HWM说的是“三极管可靠截止”,你想想,该管基极电位高截止,还是电位低截止?
引用 网友B:

是高截止啊,它是PNP管,但问题是10K和3K能把电压拉到多少呢?
是不是该这么理解:IO口点位高时,9012截止了,这是两遍的阻抗都很大,相对于10K来说,5V大部分都落在IO口上?

网友D:
我同意2楼的说法

网友E:
是不是上电时让三极管可靠截止?单片机复位后IO口为高阻输入.

网友F(2011-02-10):
8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G:
8楼说的不对,MCU复位后,IO为弱上拉态,高阻输入需要专门配置且MCU要支持才行。弱上拉时,IO对电源有数十K的阻抗,远远谈不上高阻。

网友G:
楼主电路中,如果MCU是3.3V的,上拉电阻必须有,如果是5V的,可以不用,晶体管已经可以可靠截止,但干扰较严重时最好还是加上。

网友H:
12楼,大哥,如果MCU是3.3V的,电路如LZ图所示,即使有上拉电阻,三极管能关断吗?
请教下,如果是5V的,可以不用,晶体管已经可以可靠截止,但干扰较严重时最好还是加上。请教下,干扰严重时,加上了有什么用,能否说的具体些,十分感激!!!

网友G:
3.3V的MCU输出高电平最多也就是3.3V,比5V低0.7V以上,晶体管会因此导通,加上拉电阻才能拉到5V,但要求MCU的IO是5V兼容型,这类MCU其IO内部的钳位二极管对电源的导通电压为5.2V左右。
在5V系统中,如果不加上拉电阻且干扰较为严重,如果该IO到晶体管基极的连线也比较长,则可能会感应到较强能量,而MCU内部的上拉电阻阻值较大,通常在50-100K间,偏置较弱,感应强到一定程度仍可能造成晶体管发生瞬态微导通,有可能导致误动作,加外置上拉电阻相当于减小了合成上拉电阻的阻值(二者是并联的关系),偏置能力自然更强,出现误动作需要的能量会因此大很多,所以抗干扰性会因此提高。

网友I:
同意14楼

网友J:
建议芯片电压由3.3V改为5V 或者改电路用NPN三极管控制(电阻做相应调整)

网友K:
这种电路我用的比较多,说一点心得,其实那个上拉电阻,真的就是为了可靠截止,就是防止脉冲电压对于三极管,大家感觉还是不明显,功能类似于驱动P-mos用的上拉加泄放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