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激反激的区别

楼主(2010-08-17):
正激在输出需要接一个电感用于MOS导通时储存能量供MOS断开时使用,我想这个电感可否取消掉呢,只要电容足够大就能在MOS导通时储存相当能量?
  我觉得这个电感在升压电路中才是不可缺少 ,而降压可取消不呢?

网友A:
正激电路若取消这个电感,开关管导通时对电容充电的瞬时电流非常大,如同一个电压源经开关接到电容上一样。而且,没有电感,就不能用开关管导通的占空比来控制输出,因开关管导通后很短时间就将电容充电到峰值。

网友A:
取消这个电感的,也不是完全没有,某些小功率电源有这么办的。但那是不需要稳定输出电压的电源。取消电感的电源,控制开关管峰值电流是靠变压器的漏感。

楼主:
谢谢maychang前辈的指点,大概意思明白了,嘿嘿。 后面所说的漏感,看我们公司的半桥电路好像就是这个原理吧,因为半桥输出上没有接这个电感,应该就是用的漏感吧。这里的漏感是次级对初级的漏感吗?这个漏感如何来控制其大小呢?

网友A:
你们公司的半桥电路输出没有这个电感?
你们公司半桥电源输出功率多大?

网友B:
4楼所说的没有输出平波电感的半桥,确实如maychang所言,放到漏感上去了。
这种方法,目前只在双向励磁的磁集成的小功率LLC上应用,业界所说是“磁集成”,其实是一种漏磁变压器,这种变压器具有较大的漏感,与C串联,在变频的驱动下,LC起内阻调节器,在闭环控制下,实现输出稳压,因此不需要输出平波电感。
如果正激也这样玩,也是可以输出并且稳压的,即利用较大的漏感及大范围的占空比变化,组成一个调节器,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变压器励磁能量比较大,需要较大的无功电流,效率下降,可能不及反激。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真的是没有用哈, 150W吧。我再去确认下

网友C:
电容的充电时间很短,这个在滤波电路的波形上可以看出来。
把这个电感拿掉,不用普通的电容,用用在太阳能系统中用的超级电容器,能否达到如同电感的效果。

电感,我认为其对电流的平滑效果,也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