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EPROM的内部结构是怎么样的?

楼主(2010-08-17):
(无正文)

网友A:
EEPOROM的电路结构可以在网上搜,但传统结构的EEPROM不是按页面或扇区读写的,而是按字节进行操作,Write Cycle Time指写入数据所需要的时间。

网友B:
回LS: "write cycle time" 不是写入的时间, 而是有效擦写次数(擦写寿命), 一般EEPROM都标称100万次,而我最近测试了 微芯的 24LC08A, 有些单元可以达到1600万次(超标16倍)。而FLISH一般DS都标称10万次。而FM24xx 铁电芯片是特殊技术,有SRAM和EEPROM的特性,兼容24Cxx系列, 号称可擦写100亿次!:lol

我的一次测试:http://www.zmdz.com/bbs/forum_read.asp?id=71519&page=1&property=0&ClassID=0

AT的24C和微芯的24系列DataSheet都写着100万次

AT的24C和微芯的24系列DataSheet都写着100万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