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求助]LPC2214的串口波特率设置为921600时的接收问题

楼主(2010-08-17):
各位大侠,我在使用串口通信时,波特率设置为921600时,外部串口发送到LPC2214的串口数据量一次只能发几十个字节,才不会丢失数据,波特率降低到230400就没有问题了,是不是921600的波特率下串口不太稳定啊

网友A:
如果在高波特率使用的情况下,APB时钟经过16分频以及波特率频时可能出现误差,因为在分频时,小数部分会被忽略掉,你可以是着对DLL,DLM写,然后再把DLL,DLM的值读出来,算出实际的波特率,如果误差较大,则不稳定。

楼主:
我的频率设置如下:

#define Fosc            11059200
#define Fcclk           (Fosc * 4)
#define Fcco            (Fcclk * 4)
#define Fpclk           (Fcclk / 4) * 4

串口部分设置参考示例程序的设置如下

U0LCR = 0x80;             // DLAB = 1,可设置波特率
Fdiv = (Fpclk / 16) / UART_BPS;        // 设置波特率
U0DLM = Fdiv / 256;
U0DLL = Fdiv % 256;

U0LCR = 0x03;

当UART_BPS=115200时,Fdiv=(11059200*4/16)/115200=24

U0DLM = 24/256 = 0;

U0DLL = 24%256=24;

当UART_BPS=921600时,Fdiv=3,U0DLM,U0DLL的值与115200的一样,小数都被忽略了,为什么115200就可以稳定的传输呢

网友B:
有可能是921600速率太高,LPC2214接收不过来,即使是数据收到存放在FIFO中,你的程序由于没有及时读取,导致接收溢出。

网友B(2010-09-18):
不知道楼主解决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