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103的狗乱复位

楼主(2010-08-17):
(无正文)

网友A:
喂狗时,最好将全部中断都给关掉,防止被打断。另外,检查程序,确认喂狗的时机是否正确。

网友B:
初始化没搞好

楼主:
先谢谢,只有一个串口中断,不用串口中断时没问题,一用就乱了套.不用狗时就没事了.

网友C:
那肯定还是你中断没处理好

网友D(2010-11-29):
哈哈,狗都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