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1.2问题求解

楼主(2010-08-17):
ads1, ST, ROM, se, TE
W90P950的初始化代码中的一部分,用ADS1.2编译加载到W90P950的板上。用AXD的Disassembly和Source code对比,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
Disassembly窗口中的内容:
Reset_Go        [0xe59f041c]   ldr      r0,0x00008424 ; = #0xb8002124
00008004        [0xe3e01000]   mvn      r1,#0
00008008        [0xe5801000]   str      r1,[r0,#0]
0000800c        [0xe10f0000]   mrs      r0,cpsr
00008010        [0xe38000c0]   orr      r0,r0,#0xc0
00008014        [0xe121f000]   msr      cpsr_c,r0
00008018        [0xe59f0400]   ldr      r0,0x00008420 ; = #0xeafffffe
0000801c        [0xe5900000]   ldr      r0,[r0,#0]
00008020        [0xe3e01eff]   mvn      r1,#0xff0
00008024        [0xe0011000]   and      r1,r1,r0
00008028        [0xe3a00080]   mov      r0,#0x80
0000802c        [0xe1811000]   orr      r1,r1,r0
00008030        [0xe59f03e0]   ldr      r0,0x00008418 ; = #0xe3a00018
00008034        [0xe5801000]   str      r1,[r0,#0]
00008038        [0xe59f03e4]   ldr      r0,0x00008424 ; = #0xb8002124
0000803c        [0xe5900000]   ldr      r0,[r0,#0]
00008040        [0xe3a01e80]   mov      r1,#0x800
00008044        [0xe1500001]   cmp      r0,r1
00008048        [0x1a0000e0]   bne      Reset_Handler

实际的源程序:
ROM_Start       EQU     0xA0000000          ; Base address of ROM after remapping

AIC_MDCR        EQU        0xB8002124            ; W90P910 AIC Mask Disable Control Register
Clk_Skew        EQU        0xB0001700            ; W90P910 clock skew control register
EBI_Ctrl        EQU        0xB0001000            ; W90P910 EBI Controle register
SDRAM_config0    EQU        0xB0001008            ; W90P910 SDCONF0
ROM_CFGx        EQU        0xB0001004            ; W90P910 ROMCONF

;--- Marked by cmn, [2005/07/04]
;CAHCON            EQU        0xFFF02000            ; W90N740 Cache control register
;IDREG            EQU        0xFFF00000            ; W90N740 CHIP ID
;PLLCON            EQU        0xFFF00008            ; PLL Control Register

    KEEP

    ENTRY
    EXPORT    Reset_Go
Reset_Go
    ; Disable Interrupt, This is for safe ...
    LDR    r0, =AIC_MDCR
    LDR    r1, =0xFFFFFFFF
    STR    r1, [r0]
    MRS    r0, CPSR
    ORR    r0, r0, #0xC0
    MSR    CPSR_c, r0

    ; Speed up boot rom access timing in case mask ROM gives it s safer value
    LDR   r0, =ROM_CFGx
    LDR   r0, [r0]
    LDR   r1, =0xFFFFF00F
    AND   r1, r1, r0
    LDR   r0, =0x80
    ORR   r1, r1, r0
    LDR   r0, =ROM_CFGx
    STR   r1, [r0]

     ; Check if the system had been initialized
    LDR   r0, =SDRAM_config0
    LDR   r0, [r0]
    LDR      r1, =0x800
    CMP   r0, r1
    ;BNE   %FT0
    BNE   Reset_Handler

颜色相同的就是一一对应的源代码和汇编代码。
问题下面这两句代码执行的结果是正确的:
LDR    r0, =AIC_MDCR            Reset_Go        [0xe59f041c]   ldr      r0,0x00008424 ; = #0xb8002124
LDR   r0, =SDRAM_config0     00008038        [0xe59f03e4]   ldr      r0,0x00008424 ; = #0xb8002124

而这两句执行的结果是错误的?
   LDR   r0, =ROM_CFGx         00008018        [0xe59f0400]   ldr      r0,0x00008420 ; = #0xeafffffe
   LDR   r0, =ROM_CFGx         00008030        [0xe59f03e0]   ldr      r0,0x00008418 ; = #0xe3a00018

内存中的内容:
0x00008410  E3A01000 E5810000 E3A00018 EF123446
0x00008420  EAFFFFFE B8002124 B0001004 B0001000

如果后面这两句的汇编代码中,很奇怪的现象: 同样的源代码,可汇编后的结果就不一样. 另外,汇编以后的立即数地址明显是错误的,正确的应该是 0x00008428, 而不是0x00008418.

Why?

我的ADS是买W90P710开发板时附带光盘里带的,是ADS1.2 builder number 848.

楼主:
问题解决,是电路板的焊接问题。

网友A:
得说得明白些,电路板焊接怎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