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c初始时间设置问题?

楼主(2010-08-17):
我想设置710自带的rtc的初始值,发现open设备"/dev/rtc" 后没有进入static int rtc_open(struct inode *inode, struct file *file)函数,因为我在里面添加了打印信息,没打印出来,但是open的返回值不是-1,这个很奇怪。
static int rtc_open(struct inode *inode, struct file *file)
{
printk("rtc device is opened!!\n");
............................
}

我的应用程序中:
int fd = open( "/dev/rtc", O_RDWR );
if (-1 == fd)
  { /*Set the Data bits*/
   perror("Can't Open rtc\n");
   return -1;
  }

没打印出错误?奇怪。

网友A:
你应该打印你的fd的值看看到底是多少

楼主:
发现原因了,原来是以前弄过1307的外部rtc,内核中选项没改过来。
让内核时间和rtc同步的做法是在w90p710_rtc.c  的初始化部分先用getrtctime,获取时间,再用mktime函数设置系统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