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3.0接头不稳定,求解原因

楼主(2010-08-17):
请问有谁搞过USB3.0连接头和还连接线的?我公司使用的USB3.0 A型接口非常地不稳定,比USB2.0增加的那五个触点跟线接触不良,换过几种插座都是这样,请问是什么原因呢?有谁碰到过这种情况?如知道的麻烦讲解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USB3.0?吃螃蟹一族

网友B:
我公司倒是用過,而且現在一直在用(各種接口USB3.0)... 只是測試用的時間長了磨損了會接觸不良...

一般是線的那5個pin頂變形了,跟接口沒關系.

我研究過接口設計的比較好,被接口廠商占了先利條件.

而線材廠商就能做了,5個頂PIN是彈性的,稍有變形/彈性不夠就接觸不良了

楼主:
我公司倒是用過,而且現在一直在用(各種接口USB3.0)... 只是測試用的時間長了磨損了會接觸不良...

一般是線的那5個pin頂變形了,跟接口沒關系.

我研究過接口設計的比較好,被接口廠商占了先利條件.

而線材廠商就 ...
引用 网友B:

我找了好几种A 型变种口,有一种用来做延长线的A型口最稳定,卧式的最不稳定,立式的A型口稳定性居中,不稳定的接口要稍微拉出一点才接触得了,因为测不了插座里面的尺寸,所以搞不清真正的原因,很头疼!另外还想请教下这位兄弟,USB3.0设备在连接传输数据过程中能不能动一下线材的?标准里面好像找不到,这个问题我公司的供应商也一直在扯皮。

网友C:
恩3.0是趋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