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Flash来说,用USB 2.0 HS传输数据有没有意义?

楼主(2010-08-17):
一位工程师说,mp3用usb2.0作卖点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对于flash存储来说,usb1.1就够了,用2.0是浪费。我平时没有留意这个问题,一时哑口无言,但是心里总是觉得不是很对,但一时又没有确凿的数据作后盾。

通过实践,我知道对于U盘来说,1.1与2.0的接口速度明显有区别,u盘不也是flash存储吗?mp3也有用flash的。

网友A:
对于MP3来说,USB2.0可能的确意义不是太大,因为一般不从MP3上读取数据,写入时瓶颈确实在FLASH上

网友B:
但对于U盘,起码读数据的瓶颈在接口速度。

网友C:
usb2.0支持12Mbps和480Mbps,u盘现在已经做得很快了,七喜的f118读取18M/S,写入13M/S,还有威刚的pd7和那个差不多,比硬盘速度快。

网友D:
速度主要决定于usb闪存控制芯片,f118用的是ps2151,采用两片nand闪存并联,威刚的芯片不清楚,现在比较好的芯片有cypress的cy7c68024

网友D:
flash的速度现在三星的一般是50ns,具体理论速度可以算出来,大概就是10M左右。

网友E:
现在的MP3可以当U盘,USB2.0还是有卖点的,读写速度明显快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