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样问题

楼主(2010-08-17):
40KZ的电压信号,我怎么能采样到并判别出是40KZ的电压信号

网友A:
不明白楼主说的啥

楼主:
怎么样用SH69P862的一个口采样40KZ的频率

楼主:
单片机采样的是电压信号

网友B:
AD采样应该是对直流电压信号采样吧,就是说你的脉冲信号应该是先经过整流电路变为直流之后才进入的mcu

网友A:
至于你的脉冲对不对完全可以在未转为直流的情况前测到!

网友B:
你这个应用,应该是类似测量脉宽的应用.

楼主:
你这个应用,应该是类似测量脉宽的应用.
引用 网友B:
这是啥意思?

网友B:
例如,你是40KHZ的直流信号可以用中断或是查询的方式来测量它的脉宽并计算出其频率即可.

楼主:
哦,明白了,多谢

网友C:
可以用外部中断加定时方式来识别。
如果LZ的40HZ的交流信号降幅到单片机工作电压范围内,然后采用单片机的外部中断功能来采集。通过检测两次中断之间的时间来判断频率和是否有交流信号。

网友D:
楼上不愧老手~~~

网友E:
简单粗暴

网友F(2010-11-28):
定时检测,软件计算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