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交流电经桥堆整流后变成30V,提高了25%怎么解决?

楼主(2010-08-17):
24V交流电经桥堆整流后变成30V,提高了25%怎么解决?

需要加电容吗?电容加多大的?

电机是24V直流电机,长时间运转会烧吗?

网友A:
24V交流电经桥堆整流后变成30V,正常啊,24V是交流电的有效值。整流后,峰值电压约为24 x 1.41 - 3(桥的压降)=30.8V

网友B:
明白了,LS整解,看来这也是提高电压的一种方法

网友:
这种电压随着负载会变化的,负载重一点话,就要x 1.1,x 1.2了

网友C:
这种电压随着负载会变化的,负载重一点话,就要x 1.1,x 1.2了
引用 网友D:

绝对理想的电源是不会下降的,但实际中因为分压作用肯定会随着负载加重而下降。

网友E(2018-08-10):
你的电路图是怎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