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无刷电机相位波形为何都为正的?

楼主(2010-08-18):
从示波器上测的无刷电机的相位波形如图,发现都为正的,都是高电平,低电平只有脉冲下的一点。麻烦告一下问题出在哪里了,用的是一个p管,一个n管。是不是管的开关时间不对,只有正的,没有负的。

楼主:
这是驱动电路图

网友A:
测的是V点波形么?
你的电路中没有负电源,当然波形均为正值。

楼主:
那波形正确吗,看不到有过零点的波形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