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之Pad Designer

楼主(2010-08-18):
--- Pad Designer
(1)PAD 外形:Circle 圆型、Square 方型、Oblong 拉长圆型、Rectangle 矩型、Octagon 八边型、Shape形状(可以是任意形状)

(2)Thermal relief:热涨缩间隙,常用于相同 NetList 的填充铜薄与 PAD 的间隙。通常比Pad 直径大 20mil,如果 Pad 直径小于 40mil,根据需要适当减小。形状见:图 3.1 和 3.5(阴片)

(3)Anti Pad:抗电边距,常用于不同 NetList 的填充铜薄与 PAD的间隙。通常比 Pad直径大 20mil,如果 Pad 直径小于 40mil,根据需要适当减小。形状见:图 3.2和 3.5(阴片)

(4)SolderMask:阻焊,使铜箔裸露而可以镀涂。通常比 Pad直径大 4mil。形状见:图 3.3(绿色部分)

(5)PasteMask:胶贴或钢网:通常与 SolderMask 直径一样。

(6)FilmMask(用途不明):暂时与SolderMask 直径一样。

(7)Blind:瞒孔。从外层到里层,或者只有底层(可做金手指盘)。

(8)Buried:瞒埋孔:只在内层,除非特别原因,不建议使用!

(9)Plated:孔化,即孔璧镀涂!例如:锡。会减小孔径 1~2mil

(10)Flash:Pad 面的一种,只要是通孔都需要!只在阴片层(除非不想使用自动布线)里显示。对于异形盘(如图 3.4 和 3.5),可以先用 AutoCAD 先做外形,再 DXF 导入 Allegro,在 Allegro 中使用 Compose Shape 功能填充,然后删除边界线,再把 Shape 移到正确的位置,更改文件类型为 flash,存盘即可。

(11)Shape:Pad 面的一种,可以做奇形怪状(如图 3)的盘面.....复杂的形状可用 AutoCAD制作,类似 3.10,不过文件属性改为 Shape 再保存!

楼主:
原来没人回复的话自己都不能结贴的么?
难不成我要自己去搞个马甲来?

网友A:
我顶阿,LZ太N了,俺好好学学。

楼主:
LS290
鉴定完毕!

网友B(2012-12-20):
不错,学一学,毕竟Allegro高级布线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