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设计不光是设计逻辑器件吧!

楼主(2010-08-18):
搜索IC设计,无一不提到HDL,FPGA,ASIC......IC设计不光是设计逻辑器件吧,像一些ADC,模拟IC怎么设计的?

混合信号IC又是怎么设计的?

深圳有没有做混合信号IC的开发商?怎么找到他们?

网友A:
当然不是,即使是数字IC也不仅仅是逻辑设计,一般数字版图和floorplan要单独算,另外还有full custom digital design
至于模拟,那就是一个管子一个管子的画

网友B:
我们一般讲的IC Design 其实 主要是 IC Design Flow ! 包括前端 后端 和 底层!
 前端 就是我们讲的 写RTL代码, 当然了 这其中肯定包括 FPGA的 功能仿真啊 等等
 后端 就是 综合 和布局布线了 !
 底层 当然就是 foundary 厂商的 制造工程了!

网友C(2012-02-21):
同学  这种问题  上网多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