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PWM信号电压值

楼主(2010-08-18):
请问:如何根据占空比测量30Hz的PWM信号的平均电压。比如:PWM高电压是5V,低电压是0V,占空比是30%,那么理论上测量的平均电压值应该是1.5V。

网友A:
用低通滤波

网友B:
的确,理论上滤好波后就是1.5V,但是还有一个重点就是你的负载的电流消耗是多少,也就是说你充的地时间常数要>=你的放点时间常数,才有可能得到1.5V,不然你的滤波器设计的再好也不行

网友A:
滤波器是滤波器,负载是负载。
有源滤波输出阻抗小,不会有负载的问题。

网友C:
同意楼上, 如果感觉电源内部阻抗影响测量结果。 可以使用有源滤波器。
充的地时间常数要>=你的放点时间常数,这种说法欠妥。
两个常数应该是一致的。而且必须一致,否则影响结果。
如果得到比较稳定的滤波输出,这个常数有点大,应该5倍于1/30以上,
如果占空比更小或更大(距离50%)应该还要加大.

网友D(2011-05-06):
还有一种方法是示波器显示波形算面积。洛奇特电子 rocket08@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