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布线缺失网络标点?

楼主(2010-08-18):
在对PCB布线的过程中,若是从一个GND焊盘连线出去的话,该线的网络标点应该已经是GND线了。但是目前我遇到的情况却是该连线为无网络标点的连线,使得连接处呈现为绿色。
请问一下,这该在哪里进行参数修改,使其恢复原样!!!

网友A:
楼主用的什么软件?

网友B:
可能是你的焊盘的名称不对。另外还可能是信息错误,你只要双击焊盘,把网络标点改成GND就可以了!

网友B:
如果上面的方法不行,你还可以在原理图中重新生成网络表,然后把PCB中相应的原件删掉,重新加载一次!

网友C:
直接改网络标号应该是可以的,不过下一次重新导网表的时候可能还会出问题的吧。最好检查一下你的原理图,可能那个地方没连接好,先电气检查一下,不行就重画一下吧。

网友D:
看看焊盘是不是GND,是GND的话,真正不行,直接双击那个连线,在第三行的NET中直接选择GND网络!

网友E:
这可能是软件的问题,关掉重开,当然要先保存

网友F:
布线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