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WAP管脚上下拉选择

楼主(2010-08-18):
在FPGA的数据手册中说道,配置FPGA时,HSWAP管脚电平必须保持一个稳定的电平(高电平或低电平);
如果HSWAP下拉,则所有I/O在配置时FPGA内部上拉。
User I/O Pull-Up Control. When Low during
configuration, enables pull-up resistors in all
I/O pins to respective I/O bank VCCO input.
0: Pull-ups during configuration
1: No pull-ups
但是在实际板上,将该管脚下拉后,通过JTAG管脚就无法配置成功

网友A:
可能你的 m0,m1,m2  下啦了电阻,这样这三个脚的电平在配置过程中,电平就不是0,你可以把M0\M1\M2直接拉到地,试一试

网友B(2013-02-22):
HSWAP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