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脉冲变压器应如何设计

楼主(2010-08-18):
假设变压器初级线圈电流峰值200A,变压器变比为1:4,当电路中电流降到SCR维持电流以下时,SCR自动关断,这个变压器应如何设计,主要是初级、次级电感量,绕线如何选择等
电路的工作情况是一秒钟工作4次,预计SCR导通时间只有10微秒

网友A:
此变压器,铁芯必须加气隙,甚至要用半开放磁路,否则铁芯必饱和。
线径需要知道脉冲占空比。此电路估计占空比很小,故线径可以相当细。
电感量不会大,因脉冲宽度非常小,初级电感量只需要保证在这很短时间内磁化电流比200A小得多即可。

楼主:
maychang,假设脉冲宽度为10微秒,占空比为10/250000,你最后那句话不太明白,I=VDC*TON/L,这个电流是指磁化电流么?200A应该是负载电流?要保证磁化电流小于负载电流的1/10?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知道了电感量之后,如何计算得到线圈匝数?
先谢谢您的帮助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电容中存的能量为0.5J,如果这么多的能量在10微秒内传到副边,变压器传送的功率平均值为50KW,这对变压器又提出什么样的要求?

网友A:
3楼:
首先必须说明:这样的脉冲变压器要想准确计算,颇为困难。
例如,每秒仅动作4次,暂载率非常小,所以不必使用较粗的线。但使用细线后立即出现新的问题,即变压器效率问题。变压器初级电阻即使小到0.2欧姆,在200A电流时的压降也有40V,占电容初始电压的8%。这个损失已经相当大了,绝对不能与连续工作的变压器相比。此变压器效率能有个70%可能就是相当不错的结果了。
所以此变压器不能像连续工作变压器那样计算。
详细的说明和计算,请参考《电子变压器手册》王瑞华。注意,仅仅是参考,不能照搬的。

我的建议:
使用半开放磁路。铁芯可以用一根磁棒,甚至可以考虑用收音机里面的磁性天线磁棒。
初级平绕,就是说,只绕一层。加绝缘后绕次级,次级采用“拉回”式绕法,即绕一层后将导线拉回到前一层的开始处接着绕,而非从前一层末端开始后一层。
实验决定,先绕一个试试,不满意再改进。

网友B:
频率很低,占空比很小,涡损及剩余损耗都很小,磁损主要是磁滞损耗,因此可用低纠顽的硅钢片的I片,以大磁通来实现最少的匝数,如8000GS,在10uS的脉宽下,可实现10伏/匝,用铁氧体的话,匝数要4倍。
另外,线很细时,相临导线间的电磁作用力很大,虽然作用时间只有10uS,但是细导线的质量很小,绝缘层也很薄,和时间振动可能会损伤绝缘,可能需要间绕。
最后,气隙太大,漏感的作用不可忽视,因为漏感与自感是串联的,与绕组电阻共同作用,损失一部份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