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电流测量电路

楼主(2010-08-18):
这是变频器宋伟V相测量电路,这一级放大器我认为没有放大作用,应该就用作跟随器。想问下各位这么做的意义何在,还有就是R63电阻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确实没有放大。
R63,可能输入信号没有直流通路,用于为同相输入端提供直流通路。

楼主:
我想问下,不太理解,为什么要同相提供直流通路,望指教

网友A:
3楼:
运放输入端需要偏置电流的。如果输入端没有直流通路,其偏置电流将使输入端电位无法确定,运放往往会漂移到输出正向或负向饱和而不能工作。

楼主:
谢谢,十分感谢。多谢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