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源设计

楼主(2010-08-18):
(无正文)

网友A:
不管用什么器件都作不到。
要求输出电压恒定25V又要输出电流可调,这将违反欧姆定律。因为负载电阻有可能变化,如何变化则不知道。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是意思是想做可调电流输出吧,电压也可以调是吧。用317做是可以,效率非常低,还要扩流,加功率管,不然317的电流是不够的,
你想做线性的就参考 实验室的DC直流电源,那种30V 最大输出,0-3A可调的电源,
但是这你这样做,体积非常大。
建议用开关电源

楼主:
3#说的对,是的,就是说电压和电流都是浮动的,可以这么理解吧。
输入我不用变压器的,用高压模块输出的电源电压做输入,然后主要就是后面的可调,LINEAR有电源模块卖的,但我没用过,只是听说,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A:
4楼:
估计你要的是“限压限流”电源。即可以设定输出电压的最大值也可以设定输出电流的最大值,负载电阻值较大时工作于限压状态(输出电流未达到设定值),负载电阻值较小时工作于限流状态(输出电压未达到设定值)。
此种电源,开关电源也可以作出来,线性电源也可以作出来,甚至可以作出限功率的电源。
此种电源,模块式的成品似乎没有。有实验室用电源,楼主的要求,北京大华曾经生产过很多种型号,现在也还在生产。但均为线性调整的电源,体积大,重量也不小。

楼主:
如果体积大,或者太重,估计我都接受不了,我之所以想自己做,目的就是想做到最小,节省空间呀,看来这还是个小难题!请问一下3#有没有:“实验室的DC直流电源,那种30V 最大输出,0-3A可调的电源,”的原理图?

楼主:
回2#,据我所知,LM317就是动态调整自己的阻抗,使得负载上的电压达到目标值的,

网友C:
这种限压恒流电路网上还是有的,线性就不要玩了,还是整个开关电源吧。

楼主:
能给推荐一款吗?我找到一个线性的LT1083,,开关的没用过,比较陌生。

网友D:
只要是线性的功耗都很大,发热量很大,体积也会很大.

网友A:
7楼:
无论哪种线性稳压器,都是这样的工作原理。你所说“据我所知,LM317就是动态调整自己的阻抗,使得负载上的电压达到目标值的”仅仅是对不懂电路分析和负反馈的初学者的一种粗浅的解释。

楼主好像在技术交流版面发过电离真空计的帖。
对(无论是哪种)测量用电源来说,其困难之处并非在可调输出等等,而在这些指标:如纹波、温漂、共模干扰、长期稳定性等等。楼主好像还没有注意这些对电源工作者来说非常困难的问题,眼光还在采用开关电源还是线性电源,用什么拓扑,等等。
我估计,真正让人为难到想放弃不干的难题,楼主还没有遇到或是还没有想到呢。

楼主:
你说的没错,我发过真空计的帖子,其实我主要是想用,并非真的要从真正意义上设计一个电源,所以你说的哪些难点,确实我都还没有想到呢!做一个项目涉及到的东西很多,没办法都一个一个的自己去设计出来,现在最主要的目的是想借鉴前辈的经验,使用而已。但是看情况不弄更清楚一些,根本没办法用哦!

网友A:
12楼:
确实,谁也不可能在各方面都自己设计,毕竟人的精力有限。
即以电源而论,无论线性电源还是开关电源,本质上都是模拟电路,应该说是模拟电路的一部分,或者说是模拟电路的一个真子集。
可是,电源,尤其是开关电源,又有其特殊性。所以电源往往被分出来,不再属于模拟电路,而被看成电子技术一个独立的分支。
若是只想使用而不是设计,比较好的经济的方法是外包。这样可以比较充分利用双方的优势。
当然,外包也必须提供确切的技术要求,否则是没办法做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