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问题,equ与data的区别(汇编程序)

楼主(2010-08-18):
如题。请各位大侠帮忙点评一下!

网友A:
我是初学不懂,,看到了帮顶下

网友B:
data定义变量在DATA区,编译器会检查空间范围
equ是宏定义,只是简单替换

网友C:
data定义变量区的数据,equ只是符号,在预处理时就处理掉。

楼主:
3#,4#说的是在c语言当中的用法。我提出的用法是在汇编程序当中的。过后我自己再分析认为是这样的:equ的用法是符于后面的数据为别名,至于是地址还是立即数在程序中体现。而data定义就是立即数。不知我的看法是否正确?

网友D(2013-08-23):
引用 楼主:
3#,4#说的是在c语言当中的用法。我提出的用法是在汇编程序当中的。过后我自己再分析认为是这样的:equ的 ...

那就是三楼说的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