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iPhone实现手指翻页的原理

楼主(2010-08-18):
看到iPhone轻轻滑动一下手指,就能实现上下翻页。
请问这个是如何实现的。非要支持多点触摸的屏才能实现吗?
一般的电阻触摸屏可以实现不?

楼主:
没人知道回答吗。自己顶一个

网友:
一般四线电阻屏也可以实现,但是要加其他IC。但是没有IPONE的流畅啊。。

楼主:
加什么IC啊。我的初步想法是:
只要能检测到点击(down),但没有放开(up)的坐标在2秒内有变化,那就说明用户在滑动触摸笔。
计算两个坐标的Y间距。用这个间距除于定义好的缩放宽度。得到的比例再乘以实际的屏幕宽度得到实际要移动的宽度。
只是随便猜想。没有实际做过。请做过的人指正一下。

网友A:
定时读取AD值,得到x. y与时间的比值,就得到瞬时变化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