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lktang|  楼主 | 2010-8-18 11:33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正序浏览 |阅读模式
各位大虾,我在对电子测量方法学习时看到多频测量是把一个由多个正弦波组成的测试信号同时加到被测系统的输入,并检测被测系统输出频谱,与输入进行比较后就能得出系统的频率特性,不知道系统的频率特性具体指那些方面,在实际应用中频率特性是怎么与要测量的参数相联系,要依靠什么电路实现呢

楼主(2010-08-26):
各位大虾能不能提供点关于多频测量方面的资料,希望系统学习下!

楼主:
查了下MSP430和DSPIC好像都可以做FFT运算

楼主:
是不是只要可以做FFT运算的芯片都可以实现呢?

网友A:
就是做频谱分析

楼主:
查了下用DSP可以做FFT,不知道信号的“结构”是怎么和芯片的测量结果对应起来

网友A:
这里讲述的就是采用FFT的算法,求出其输入信号的频谱,这样你就可以知道输入信号的“结构”
或者理解成谐波。具体采用什么电路到不大需要外围电路,主要就是通过AD采用后使用软件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