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多频测量的疑惑

楼主(2010-08-18):
各位大虾,我在对电子测量方法学习时看到多频测量是把一个由多个正弦波组成的测试信号同时加到被测系统的输入,并检测被测系统输出频谱,与输入进行比较后就能得出系统的频率特性,不知道系统的频率特性具体指那些方面,在实际应用中频率特性是怎么与要测量的参数相联系,要依靠什么电路实现呢

网友A:
这个不是靠电路而是靠算法实现,用傅立叶展开求得频谱。

网友B:
这个需要比较好的理论功底 建议把《信号与系统》再看一遍

网友C:
若是线性系统,根本就不需同时输入多个频率的信号,单一简谐信号即可。具体去了解扫频仪。
若是非线性系统,那根本就是另外一个领域的问题,一般的线性系统处理方法基本没辙。

楼主:
查了下资料要用到DSP来实现

楼主:
用DSP求得频谱后怎么和系统的特性相联系呢

网友D:
拿个DSP 把信号采进来,然后FFT就可以了。

楼主:
DSPIC单片机能不能实现呢,是不是DSP芯片处理速度比DSPIC快

楼主:
是不是只要能做FFT运算的芯片都可以实现?

网友E:
是的,你在别的版面已经问过了

楼主:
各位大虾能不能提供点关于多频测量方面的资料,希望系统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