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模拟输入输出电路

楼主(2010-08-18):
AO1_1是DSP的PWM波输入端,AM输出的是0-10的电压信号。AMI输出的是(0-20MA)电流信号。请问R173和R172是用来放大倍数设置的吗?还有就是下面那部分电路是如何输出0-20MA或输出4-20MA的?望详细赐教

网友A:
“R173和R172是用来放大倍数设置的吗?”
是。

“下面那部分电路是如何输出0-20MA或输出4-20MA的?”
如果上面电路是输出0-10V,则下面电路不能输出4-20mA。

网友B:
楼上老大说的对啊!
上半部分是基本的运算放大电路,放大倍数是(R173+R172)/R172
下半部分是典型的恒流电路。但无法输出4-20MA,只能0到20MA

网友C:
如果上面电路是输出0-10V,则下面电路输出0-120mA。

楼主:
呵呵~~谢谢各位,越来越崇拜这个论坛了:handshake

网友D(2010-09-21):
上面电路时亚控电压源二阶低通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