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 的Wait mode

楼主(2010-08-18):
Wait mode: The CPU clock is stopped, but selected peripherals keep running.
想请教前辈如何使用这种模式,我不明白进入等待模式后外设工作的时钟源从哪里来,是不是要使能LSI ?
CPU停止工作应该不代表HSI停止工作吧?  有些答案不确定。望大家多指教!

网友A:
CPU停止工作不代表振荡器也停止工作,两者是相互独立的。

网友B:
STM8L的系统时钟和外设时钟,可以来自HSI、HSE、LSI、LSE,比较灵活,具体情况应该看它的ref manual关于时钟那1章。

网友C:
CPU停了,OSC没停啊,不就有外设时钟了?

楼主:
谢谢大家!
我还有些疑问,就是如果有一个外部事件,或者中断唤醒了CPU,是不是只执行中断程序,或者一唤醒事件,主程序会运行吗?

楼主:
搞得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