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同情心的大叔大婶们,帮我一个很菜的忙吧。。

楼主(2010-08-18):
我在练习一个串口接到数据 然后在12864上显示的程序,但是接到的数据如何转换成字符啊并显示呢

再弱弱的问一下,我用的89C52 和MAX232
比如
0x44  要变成   ’4’  ‘4‘

大家随便提醒我一下,就行啊 ,不用说的太详细,快救救我吧

楼主:
没人顶自己先顶

网友A:
唉,这种问题能否自己先理出个思路啊,这么问,等别人回答了也就是别人帮你做的查不多了,你一点脑筋都没有动,我还是认为自己搞定简单的和中等难度的问题,问别人难一点的

网友B:
上网搜,很容易找到的。找找HexToStr之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见笑了 ,我非专业的,时间紧没办法。。。
自己尝试过一些方法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我找了16进制如何转换乘字符

比如0x55 转换完了就是‘5’  ‘5’

0xdd 转换完了就是  ’d‘    ’d‘

网友C:
6楼:
你的 12864 应该是液晶吧?

点阵液晶显示,有点阵字符和点阵图形两种。点阵字符液晶,只要向它送ASCII码即可显示字符。但点阵图形液晶则不一定,可能需要你一个点一个点“画”到液晶上。这两种方式对单片机工作要求很不相同。

网友D:
1     1+ox30
2      2+0x30
3      3+0x30
.
.
.
.
应该是这样吧,好久没搞忘了,主要看ASCII表。

网友E:
要字模软件的吧

网友A:
如果是LCD 液晶屏,可以用字模软件做 16X16的汉子,8X16的数字

网友F:
(1)转换
低4位=0x44 & 0x0f;
高4位=0x44 >> 4;
(2)显示
显示时按8楼方法。

网友G:
这个问题的确是很菜,呵
char sFormatBuf[10]={0};
char nHexNum=0x44;
sprintf(sFormatBuf,"%x",nHexNum);
这样就可以得到0x44字符串,取第sFormatBuf[2],sFormatBuf[3]

网友H:
你那个12864带字库的话就看看她的PDF,里面有对应关系的

网友I:
估计直接给程序比较合适,
都不知道怎么显示,还是先仔细读下PDF文档,还有再看看网上的例程
用心琢磨,就行了

网友J:
自己多琢磨琢磨,点陈型液晶要取字模的。

网友K:
一说大婶,就跑了一半了。

网友L:
44-> "4","4",用异或,和移位。取出4后,使用查表法类似 MOVC  A,@A+DPTR,取出n个数据,点亮液晶屏。
唉。。。。

网友M:
从基础开始补课吧

网友N:
还是不明白!!!?

网友O:
sprintf( sbuffer, "%2x", 0x44U ); // 数据转换成文本
Lputs( sbuffer ); // 显示文本

在点阵液晶上显示文本的思路大概是这样,
根据要显示的字符查表,表是用字模软件做的,查表的结果是对应字符的点阵信息,
把查表的结果用LCD的控制程序在屏幕上画点。

再具体点,要在屏幕上显示“A”,你程序里面要有“A”的字模,可能是这样
0x20, // 00100000
0x50, // 01010000
0x88, // 10001000
0x88, // 10001000
0xF8, // 11111000
0x88, // 10001000
0x88, // 10001000
0x00, // 00000000

把这些数据用液晶接口程序依次送到点阵屏幕上,屏幕上就显示“A”

网友P:
还是别用sprintf() 函数吧,编译出来占很大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