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可用在单片机上高性能的TCP/IP协议栈,

楼主(2010-08-18):
有没有可用在单片机上高性能的TCP/IP协议栈,以前用过一个嵌入式,吞吐性能总不好。
   一直希望单片机也能用上高性能的TCP/IP协议栈。

    以前在MCF52259上用过飞思卡尔免费送的嵌入式的  RTCS  协议栈,吞吐性能总不好。

网友A:
针对这个问题我和飞思卡尔的技术人员进行过深入交流,飞思卡尔的技术人员告诉我解决方法,同时指出根本原因在于MCU的RAM有限,所以“imply lower buffer and data window sizes”。
我想他说的data window size是针对TCP的重发机制的。是不是这么理解:TCP发出数据时,你要保留那些没有得到ACK的数据(必须在data window里面保留这些数据),要达到每秒百M的TCP包速率,这个窗口要用到百M的内存消耗?
我记得在IIS里面可以设置连接超时(超时以后IIS就不管了,爱咋咋地,呵呵!)。IIS默认为120秒,如果要IIS达到百兆速率,那光DATA WINDOW就要占用12G的内存

网友B:
如果确实如此,那有没有避免过多占用RAM的方法?

网友C:
TI网上有个MSP430的,你看看效率。他是在单片机上实现的,2KRAM,主要还是发送,接收缓存的空间要设大些。

网友D:
这个一般tcp、ip目前在mcu上似乎效率不高。主要是要求的主频与RAM空间必须大

网友E:
考虑到RAM的有限,先做以下处理,同时验证以下方法是否可行:

      1、发送时先不保持TCP连接,需要时候计算得到,发完了数据就拆掉。如果有需要重发再次计算吧。毕竟都是存在的数据,如果确实是不可恢复的实时数据(例如语音),重发也是过时的数据,没有任何意义,直接丢掉。

      2、 接收时设置超时。

网友F:
LWIP UIP都可以,网上都有移植好的

网友G:
单片机也能用上高性能的TCP/IP协议栈?这必须是arm7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