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UV4能否软件仿真S3C44B0X?

楼主(2010-08-18):
如题,我在软件仿真时,一直提示外设无法访问,是否是UV4不支持,还是设置错误,谢谢

网友A:
好像如果访问特殊功能寄存器的话,会出现这提示,在Debug的初始化文件中将那块区域MAP成读写属性应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