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泰克示波器附带的labview软件通信问题

楼主(2010-08-18):
请问泰克示波器附带的labview软件能把示波器实时的波形以视频格式存在PC机上吗?希望用过大侠们告我一声,没齿难忘……

网友A:
http://sine.ni.com/apps/utf8/niid_web_display.model_page?p_model_id=166
这个是泰克3000系列的驱动,你可以点Browse Drivers输入实际型号搜索,比如TDS 2014B。
自己写的话,是根据手动操作的流程,在附带说明书上查找对应命令,利用GPIB write给示波器下命令,用GPIB read读取返回值

楼主:
2# tyw 谢谢T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