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焊盘测试怎么回事

楼主(2010-08-18):
最近看一个板子上面有很多貌似焊盘的小黄点,半径大概有1MM。上面标识的是TP多少,例如TP5.查了一下这叫焊盘测试。我想问问这个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多谢了

网友A:
就是用来测试的

网友B:
可以用探针,表笔来看信号的。

网友C:
这个是产品生产工艺上面的布局。正规点的设计版图都应该具备这样的TP测试点,此测试点有两个用途:
1:在实际的批量生产中用治具检测板子上面各个环节的好坏。
2:如果板子有问题,方便维修人员通过TP点排查问题。

网友D:
一般地,TestPoint都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信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