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120+CP2200多个Socket通信问题

楼主(2010-08-18):
我用C8051f120+CP2200电路板作为服务器,现在我需要解决2个PC机来访问服务器的问题,也就是开启2个socket。我的程序的大致结构如下:
  main
{
    init()  //一系列初始化;
   while(1)
    {
        establish_network_connection();
       TCP_ToLISTEN(); //通过mn_open()来获得socket号,open mode 为PASSIVE_OPEN
        while(1)
       {
          TCP_Recdata();
           ....//应用程序当连接断开时跳出循环
       }
   }
  }
我在监听时获得一个socket之后,就进入循环里面进行收发数据了,我想问一下怎么来开启2个socket进行通信?

网友A:
不懂这个TCP/IP

网友B:
估计应该开两个线程。

网友C:
很简单啊 想办法把你的代码重复一遍 让他们俩都能得到运行

楼主:
我现在一直在琢磨一个问题。单片机实现以太网通信,如果是多个PC机来访问这个板子,TCPIP协议是通过Socket来连接,服务器IP地址+端口号;客户端IP地址+端口号,这样就组成了一个套接字。如果我现在有2台PC机来访问,而且是我的51板要同时给PC机传送数据,那岂不是我给PC1传数据就得和PC2断开连接,给PC2传数据就得和PC1断开连接?
我做的这个项目之前只是51板和一台PC1机通信,然后其他的PC2机来访问PC1,然后老板说这样不专业,应该让PC1,PC2同时访问51板,唉,有点困惑!希望知道的大侠能帮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