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90n745使用uClinux是不是一定要15MHz晶振

楼主(2010-08-18):
因為電路圖上是接15MHz晶振,15MHz不好找,手上剛好有14.7456MHz接上UART-115200通訊正常,jtag燒錄正常,USB master正常,後來發現pc找不到w90n745 UBS slave是不是晶振問題?

(因為沒網路ic所以不知道有沒有影響)

還是kernel是否可以修改對應的頻率.

网友A:
对不同的外部频率需要做修改

网友B:
主要修改这些地方:
1) linux-2.6.x/arch/armnommu/mach-W90N745/time.c
CSR_WRITE(TICR0, 1200);// 1200这个数就是晶振
2) linux-2.6.x/drivers/serial/serial_w90n745.c
divisor = 12000000 / ( baud * 16 ) - 2;//修改晶振频率即可。这样就使目标板的串口波特率与主机的相匹配

网友C:
不是,根据外部频率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