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CD芯片选型问题

楼主(2010-08-18):
现在准备做一个带8SEGX4COM的字段LCD显示的单片机系统,LCD驱动用什么方式解决比较方便,价格也比较便宜?
如果用带LCD驱动的单片机,有什么型号可以选择?8051或者PIC内核的都可以.
如果用不带LCD驱动的单片机,外挂什么型号的LCD驱动IC比较好呢?

望有经验的高手推荐推荐!谢谢

网友A:
HT1621还可以吧 4X32

楼主:
谢谢楼上ayb-ice和wangyy608!
我刚才看了下ht1621的pdf,48脚封装的我电路板空间有点紧张啊,ht1621是28脚的,但是又少了一个com3。
还有其他脚位少些,功能不错的片子推荐吗?

网友B:
关键是HT1621便宜啊,性能还可以

楼主:
谢谢。我明天去买个回来用下

网友C:
直接用io驱动就可以了
还要什么1621,

楼主:
TO:salemcu
直接用io驱动就可以了
还要什么1621

直接IO驱动我以前没有做过,我知道要模拟LCD控制波形比较复杂,而且占用MCU机时比较多
你有这方面资料做参考吗?
学习ING~~

网友:
这里有大把的:http://www.microchipdirect.com/C ... d=404&treeid=57
个人推荐你用PIC16F946,用的人多,好买,而且便宜(7块来钱)

网友D:
PIC16F913就可以了。

网友D:
TO:salemcu
直接用io驱动就可以了
还要什么1621

直接IO驱动我以前没有做过,我知道要模拟LCD控制波形比较复杂,而且占用MCU机时比较多
你有这方面资料做参考吗?
学习ING~~ ...
引用 楼主:
直接驱动不怎么好,我做过的。

网友C:
资料就没有了。不过需要帮忙可以找我QQ1053009620

网友E:
HT1621,现在国产也有替代的,如用带液晶驱动的MCU,是不是要考虑下可靠性啊

网友F:
老杜有个51直驱的。。。

网友D:
HT1621,现在国产也有替代的,如用带液晶驱动的MCU,是不是要考虑下可靠性啊
引用 网友E:
不用质疑,带液晶驱动的MCU如果不可靠,那还搞什么!!

楼主:
我现在做的51直接驱动
可以了,效果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