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能开关么?

楼主(2010-08-18):
单片机3.3V 控制后面12V 开关,这样能实现么,0R 的电阻是万一不行,还可以直接连起来用

网友A:
最好单片机出来加个下拉电阻。CPU上电复位的时候端口状态不稳。

网友B:
搭车问个问题:基极电流为(3.3-0.6)/10K=0.27mA,集电极电流不会超过12/100K=0.12mA,这样的话,三极管起什么作用?这时候电流放大倍数小于1,Vc如何估计?

楼主:
参数的选择方面有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C:
理论上没问题

网友D:
弱弱的回答下四楼的问题:这里的三极管是开关作用的,且是低导通。当基极为3.3V时,为高,三极管不到通,所以电流也就不会是0.27mA;只有基极为0V左右时,三极管才导通,电流按0V左右计算应该是很少,三极管还是有放大作用的。

楼主:
3.3V 时候 应该导通撒

网友B:
这个管子不是NPN型么,怎么3.3V不导通?不解

网友A:
3.3V 三极管是导通的。

网友B:
那三极管工作在什么状态呢?

网友E:
不明白怎么工作,盼高人指点!

网友F:
不能,三极管2N3904的集电集应接电源,下拉电阻10K应去掉,这样在方波的作用下即可控制三极管的开关动作。